[求助] 毕设求助:输出2.5V带隙电压一般采用什么方案啊?

楼主(2025-04-25):
传统结构都是1.25V。供电电压5V的情况下,我能使用电流模带隙电路的结构吗?

网友:
输出电压vbg=vbe+(R1/R2)*Vt*ln(n),2.5V的话,vbg=2vbe+(R1/R2)*Vt*ln(n),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用个运放不就解决了利用虚短,VBG=1.2V, VOUT=VBG/R1*R2=2.5V。用相同尺寸的电阻,温度系数相同,所以输出的电压也是常温电压

网友:
用运放,或者堆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