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VDD GND定義!!!

楼主(2025-04-25):
各问前辈们好,想请问拿到前端给的netlist档后,有关VDD,GND连线关系有需要自己手动加上去吗
例如IO PAD的VDD GND,或是SRAM/IP的VDD GND,
因为要的话要修改netlist,我是新手怕会出错

网友A:
前端没做upf吗?有pg网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没做upf吗?有pg网表的

前端沒有

网友A:
后端也有命令定义PG连线的,你把对应模块库都吃进去肯定有pg端口的,没必要改动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也有命令定义PG连线的,你把对应模块库都吃进去肯定有pg端口的,没必要改动网表 ...

所以连线关系等到后端在软体中再来定义就可以了对吧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前端netlist应该一般都不会有power pin定义,后端用global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netlist应该一般都不会有power pin定义,后端用globalConnect

所以power io相关的也不需要定义吗
例如power io提供给core io ip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