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变电容阵列加偏置是如何提高线性度的呢?

楼主(2025-04-25):
看文献里面经常用结构,但不是很懂它的原理,偏置电压的取值有什么讲究吗,还有旁边一定要加固定电容吗?

网友A:
首先varactor的线性范围一般是很有限的,当你要求vc的范围在接近整个电源轨变化时,单varactor电容得到的调谐曲线肯定是不好的。用偏执在不同的电压的varacotr组合起来,偏置电压取值合适的话,可以消除一些非线性,这个原理也很直白。然后旁边的隔离电容肯定是要加的,不然怎么给这些varacotr提供不同的偏置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varactor的线性范围一般是很有限的,当你要求vc的范围在接近整个电源轨变化时,单varactor电容得到的调 ...

有道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varactor的线性范围一般是很有限的,当你要求vc的范围在接近整个电源轨变化时,单varactor电容得到的调 ...

首先varactor的线性范围一般是很有限的,当你要求vc的范围在接近整个电源轨变化时,单varactor电容得到的调谐曲线肯定是不好的。用偏执在不同的电压的varacotr组合起来,偏置电压取值合适的话,可以消除一些非线性,这个原理也很直白。然后旁边的隔离电容肯定是要加的,不然怎么给这些varacotr提供不同的偏置电压呢
=>
那如果改 mos switch + mom_cap / mim_cap  ?
Mos switch 切换 电容 ,
线性度 还会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