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前端

楼主(2025-04-25):
Running PRESTO HDLC
Compiling source file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
Error: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1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localparam': local parameters cannot be declared in parameter port list. (VER-294)
Error: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1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int': expecting default value. (VER-294)
Error: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1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IN_Width'. (VER-294)
Error: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92: The construct ''0'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anguage. (VER-720)
Error:  /home/stu024/Desktop/digital_files/verilog_layout/run/mash111_top.sv:110: The construct 'matching name at end'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anguage. (VER-72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5 errors. ***
在用DC做综合时,遇到这个问题,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已经提示语法错误了,检查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calparam 传参?

小白入门,传参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语法错误了,检查语法

好的,谢谢您

网友: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复制所有error 去问ai 豆包 元宝什么的 基本简单的语法错误会帮你修正 也会教你怎么定位错误 (语法错误一般错在上面 而不是本行)

网友:
localparam参数使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