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图层解释

楼主(2025-04-25):
请问一个问题:我在阅读SMIC180 rule 的时候发现一些图层的定义上有5X  2.5X 这些,没有搞懂这是什么意思5倍的意思嘛?我感觉不太像,有没有懂的大佬解释下

网友A:
看后面(9K)就是9KA=0.9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面(9K)就是9KA=0.9um

这个厚度我是知道的,我不明白前面的X是什么意思,你看下面的图,不同的某X还有不同的code,这个code有什么用呢?而且看这个厚度有点像是倍数的,但是不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面(9K)就是9KA=0.9um

这个厚度我明白,但是这个X不太懂,你看下面这个图,不同的X有不同的code,这个code是什么意思?在哪里有用到?根据下表X有点像是倍的意思,但是不确定

网友:
一般metal后面的1X,5X,10X表示金属使用的材料不一样,所以厚度,过电流能力也不相同

网友:
跟厚度有关,X越大越厚,过流越强,没啥可理解的。pdk的OPTION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