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symbol view如何定义?

楼主(2025-04-25):
pcell的symbol view如何定义,manual和网上大多数都是layout view的定义,关于symbol view应该如何定义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请问一下应该如何定义symbol view呢?

网友A:
你是说放到原理图中时是可以变化的symbol吗?类似nPort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放到原理图中时是可以变化的symbol吗?类似nPort元件?

嗯,就是一般pdk中器件的symbol view,用来画电路图

网友A:
如果不是变化的,那你就在symbol editor里面画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变化的,那你就在symbol editor里面画一个呗

带参数的,和layout参数一样,是不是加了cdf就自动带了参数,然后editor里面只用自己画一个静态的?

网友A:
cdf是对这个cell的,这个cell下面的view都可以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是对这个cell的,这个cell下面的view都可以用到

哦哦,了解了,一直以为symbol view也要像layout view那样用pcDefinePCell来定义,看来直接画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是对这个cell的,这个cell下面的view都可以用到

你好,再咨询一下,如果自己画symbol,是直接在symbol editor从头画,还是从analoglib copy一个出来改改,或者从schematic view创建一个symbol?

网友:
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