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工艺lvs器件无法识别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25):
smic180nm工艺。搞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和版图来说明问题,采用n50_ckt,版图器件是用Layout XL从原理图里导入的。但是最后lvs报错,两边的器件完全无法对应上

更复杂的电路下也是,版图和原理图的连接方式完全一样。port都可以对应上,只有net和器件对应不上。

网友:
看起来似乎是lvs rule器件识别的问题,先看看rule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
版图中识别成啥器件了,是少了识别层吗

网友:
lvs规则文件那里应该还有个empty_subckt.sp文件,跑lvs的时候那把这个文件add到电路网表那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