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版图加了隔离环后,部分模块的器件识别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底层的LVS是通过的啊

楼主(2025-04-25):
如题

网友:
可以先跑DRC  然后再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特殊层次  填充颜色去检查layer

网友:
是版图和电路都缺失器件吗?错误类型贴个图出来,你看下你添加的隔离环会不会因为层次导致识别成其他器件

网友:
检查所有模块是不是同一个地,如果不是,需要用识别层SUBD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