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求教

楼主(2025-04-25):
请教大家一下 原理图前仿的时候nmos的gm大约有20 但是画完版图后仿的gm就远远低于这个值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你的描述可能是STI这些管子效应导致的

网友A:
后仿分多个管子了,不是一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分多个管子了,不是一个管子

就是这多个管子总的gm要小于前仿时候的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