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波形导出

楼主(2025-04-26):
请问STB仿真之后的波形如何设置导出数据精度呢,我导出的csv文件只有51个数据点,波形不够准确

网友A:
应该是你只跑了这么多点,在做STB仿真设置的时候可以选择你仿真的精度,把仿真点设置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只跑了这么多点,在做STB仿真设置的时候可以选择你仿真的精度,把仿真点设置多一些 ...

好的,解决了,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