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和前仿差距太大

楼主(2025-04-26):
我这边是个LDO电路,我的这个前仿的端口电流稳定的时候就是几十uA,但是加入提参的数据以后端口电流超级大,到了A级的,这是版图的原因吗?我觉得我版图虽然画的也不太好,但是也不会差这么大的数量级吧,看了耐压的warning,5.5V耐压的管子最多有6点几V的warning,而且超耐压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一个尖峰。我是starrc提的参,生成的spf文件,我也把文件里面端口定义的顺序改成和input.scs里面的顺序一致了。我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没有电路的信息不好判断。不过你这个大电流持续恒定的话,如果LVS没问题,那一般是后仿网表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的信息不好判断。不过你这个大电流持续恒定的话,如果LVS没问题,那一般是后仿网表没弄对 ...

这里这个运放的V3结点电流显示4A,V3接的vdd,28V。前仿是没问题的,版图drc和lvs都通过了

网友B:
看看版图 是否是哪些信号线或者匹配没有做好

网友:
uA变A,版图再差也不至于的。看看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是单位或器件识别异常,亦或是大小写敏感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版图 是否是哪些信号线或者匹配没有做好

差不多就这样,现在还是没找出来哪的问题(这个是缓冲器的版图,不是运放的,这个的更严重,VDD电流7A)

楼主:
我的其它模块后仿都正常,就这个带ldmos的怎么着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