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输出电压的线性调整率如何优化?

楼主(2025-04-26):
准备做一个电压基准芯片。结构就是带隙+buffer(运放负反馈)。
竞品的输出电压线性调整率10uV/V。

而我目前这个结构的带隙产生的基准电压的线性调整率已经20+uV/V,加上buffer输出后的先行调整率应该会更差。目前运放的低频增益50dB,带隙PSRR60db。
求问大家如何提高带隙输出基准电压的线性调整率呢?

采用的带隙电路结构

采用的带隙电路结构

网友A:
improve PSRR ??

1. cascode power

2. pre-regulator ob 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rove PSRR ??

1. cascode power

感谢您的回答。
1.我目前的电路中的电流镜已经用了cascode管(由于电路在服务器,网上找了个类似的结构图,忽略了这一点,sorry)

2.Pre Regulator的话需要再做一个LDO?这个LDO的最低工作电压要比带隙的最低工作电压更低,目前电路要求最低工作电压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