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在使用新工艺时,修改文件时出错,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25-04-26):
指定提取RC的文件:

报的错误:

楼主:
当我把第四个 include 的注释取消掉,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看看rule开头的说明,可能你用的calibre的版本不对。

网友B:
calibre 版本不对,是有可能PEX跑不起来,看一下calibr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版本不对,是有可能PEX跑不起来,看一下calibre版本

我用的2015.2.30 版本,这个是ruler文件提示的

,理论上2015版本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rule开头的说明,可能你用的calibre的版本不对。

LVS DRC 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PEX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