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 | tri-state的处理

楼主(2025-04-26):
请教大佬

在逻辑综合阶段,对tri-state是怎么处理的?是要求生成的网表中不许存在tri-state吗?或者在什么情况下网表中可以存在tri-state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库里有TBUF的话,逻辑综合工具会综合出TBUF。

在特殊设计里可以用,常规设计不用。这一点和Latch类似。

网友B:
不能有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库里有TBUF的话,逻辑综合工具会综合出TBUF。

在特殊设计里可以用,常规设计不用。这一点和Latch类似 ...

三态门不是主要用在总线控制方面吗?现在的设计肯定需要多个设备共享总线啊,按理说应该会用到三态门啊,为什么常规设计不需要三态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有这个吧

为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态门不是主要用在总线控制方面吗?现在的设计肯定需要多个设备共享总线啊,按理说应该会用到三态门啊, ...

三态和非三态都可以用于总线控制。
三态的优势是可以省面积;劣势是速度慢,以及处理不当时容易到处漏电,比如:多驱时序交叠漏电、总线没挂 Hold Cell 导致下一级输入级漏电,等等。

在片上常规设计中,上述劣势通常远大于优势,所以三态就逐渐被淘汰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态和非三态都可以用于总线控制。
三态的优势是可以省面积;劣势是速度慢,以及处理不当时容易到处漏电 ...

大佬牛!

话说有没有一些设计场景非用三态门或者最好用三态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牛!

话说有没有一些设计场景非用三态门或者最好用三态门呢?

阵列型的存储器件里常会用到。不过这些电路都不是综合出来的,下一级也不是轨到轨的标准单元,通常是灵敏放大器等。

三态在标准单元内部也常用,比如 MXT 单元,但这种三态只出现在 Cell 内部,不会暴露给工程师。

还有就是在 PCB 级的低速总线里常用,连接 PCB 的低速 PAD cell 也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型的存储器件里常会用到。不过这些电路都不是综合出来的,下一级也不是轨到轨的标准单元,通常是灵敏 ...

十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阵列型的存储器件里常会用到。不过这些电路都不是综合出来的,下一级也不是轨到轨的标准单元,通常是灵敏 ...

厉害啊

楼主(2025-05-30):
引用 网友A:
三态和非三态都可以用于总线控制。
三态的优势是可以省面积;劣势是速度慢,以及处理不当时容易到处漏电 ...

大佬,可不可以说一下什么场景下必须用latch或者最好用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