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一般soft start 是如何做 ?

楼主(2025-04-26):
LDO 一般soft start 是如何做 ?
1. ref
2. output power Ldpmos size size

还有其他方式吗 ?
外面 电容 可能客户用不同电容 , 那 要 如何去 控制 sott start ?

more paper
A novel embedd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SOC power supply
Guo Zhongjie( 郭仲杰

网友A:
2009_A Compact Ramp-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_TCAS-II 2009

2009_A Compact Ramp-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_TCAS-II 2009.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9_A Compact Ramp-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_TCAS-II 2009

网友(2025-05-26):
有限流环的话,可以考虑用限流来实现软启动

网友:
上电时只开启部分功率管,上电完成后打开全部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