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传递函数的近似

楼主(2025-04-26):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在看论文的时候,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个关于环路传递函数的近似。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构建完框图后,环路传递函数可以表示成这两个传递函数(也就是开环传递函数和1/反馈传递函数)的并行结构呢?这个并行结构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为什么表示成他们的并行结构,L的图就可以估计成两个传递函数的较小幅度的部分呢(感觉似乎和电路中并联的概念类似?)

网友A:
你确定是环路的传递函数而非闭环传递函数么?因为单环路的闭环传函只需要简单化简就可以表示成反馈支路与开环传函的 并联 。A(s)/(1+A(s)b(s))=1/(1/(A(s))+b(s))
而环路传函LG(s)是你图中的两个曲线之间的差值(如果你用的是对数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环路的传递函数而非闭环传递函数么?因为单环路的闭环传函只需要简单化简就可以表示成反馈支路与开 ...

嗯嗯我确定的环路的传递函数,我后面理解了一下,把内环当做一个等效的开环系统,其实结论和你第二句话差不多,可以写成开环系统和1/反馈系统的并行结构,我现在想这个并行结构是不是和并联电阻的思想类似?在一方足够大的时候,总的并联电阻约等于小的一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确定的环路的传递函数,我后面理解了一下,把内环当做一个等效的开环系统,其实结论和你第二句话差 ...

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之前理解错了。那你的信号框图画的应该就不太对吧,因为你画的图可以化简成为反馈系数为(1+beta(s))然后就直接环路传函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之前理解错了。那你的信号框图画的应该就不太对吧,因为你画的图可以化简成为 ...

你说的这种内部环路闭环看整体环路传函的方法在多级运放中见到过,但是跟你的信号流图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因为有两个假设前提:前馈电路和反馈回路只走自己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