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中添加电感接地屏蔽后Q值反而下降

楼主(2025-04-26):
rt,电感接地屏蔽原理应该就是用与电感方向垂直的金属线切断涡流,减少涡流损耗进而提升电感Q值。但现在接入电感接地屏蔽的Q值远远不如不加电感接地屏蔽的情况,是因为实现的方式有问题吗?还是电磁场仿真没有考虑硅衬底的涡流损耗,而加入金属后反而引起了额外的涡流?

接地屏蔽实现

接地屏蔽实现

q值曲线,最低的是全填充,中间的是前一张图的接地屏蔽,最上面的是无接地屏蔽实现 ...

q值曲线,最低的是全填充,中间的是前一张图的接地屏蔽,最上面的是无接地屏蔽实现 ...

网友A:
你这是M8当屏蔽层?你得看感值变了多少,要是用的M8你的Q值是应该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M8当屏蔽层?你得看感值变了多少,要是用的M8你的Q值是应该会掉的

是用M6当屏蔽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