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结构 的阻抗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5-04-26):
小弟最近对下面的这两个问题有一些疑问,还请坛友们指导一下
如下图

网友A:
你第一步简化就有问题吧,你的Vin不是最下面N管的输入嘛,那它怎么可以直接简化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步简化就有问题吧,你的Vin不是最下面N管的输入嘛,那它怎么可以直接简化为电阻
...

但是你往下看 看到的不就是M1的D端吗,不就是ro1吗?
我们推cascode输出阻抗的时候不也就是这样等效的吗

网友B:
x点向上看的阻抗为 Rup = (R1+ro2)/(1+gm2*ro2),如果gm和ro都相当,Rup=ro,计算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点向上看的阻抗为 Rup = (R1+ro2)/(1+gm2*ro2),如果gm和ro都相当,Rup=ro,计算没有问题 ...

感谢回帖。我还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快速得到 Rup这个值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我还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快速得到 Rup这个值的。谢谢

这不是共栅极输入阻抗公式嘛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看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