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带宽求解答

楼主(2025-04-26):
大佬们,最近学习做运放,结构如下:

目标是增益>80dB,带宽大于500M,相位>60°,最后跑的直流参数和计算的差不多,如下:

仿真得到增益是满足的,但是带宽完全不达标,相位也很难看,这是为什么?是电路结构限制的吗,是否应该更改结构?

楼主:
负载2pf,这个结构能实现吗?

网友A:
波特图看一下呢,仿真电路怎么搭的?

网友:
而且你的输出管可能面积特别大,看看寄生电容是什么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图看一下呢,仿真电路怎么搭的?

这是波特图和仿真电路,因为带宽要大点,所以第二级电流达到了5mA(这里设的是第一级的十倍),第二级P管multiplier到了80.....(感觉很不合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B9)O)@KL8B91JB2%DHANI8I.png

网友B:
提问:
1、没有添加调零电阻原因是?(串联电容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
1、没有添加调零电阻原因是?(串联电容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试过加调零电阻了,但是带宽不知道怎么似乎没有变化

网友C:
增大第一级整体的尺寸试一下呢?把输入管的gm再增大一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第一级整体的尺寸试一下呢?把输入管的gm再增大一倍试一下

试了试,确实可以提高不少带宽,但是这样的话相位就特别难看了,几乎只有十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试,确实可以提高不少带宽,但是这样的话相位就特别难看了,几乎只有十度左右
...

如果你要追求相位的话,就增大第二级的功耗,以及Cc,并且要有nulling电阻

如果你要追求GBW的话,增大第一节的功耗,减小Cc。
反正就是trade-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加调零电阻了,但是带宽不知道怎么似乎没有变化

根据电路图上显示的第二级输入管跨导gm2=31mS,以及负载电容CL=2pF,这个运放的次级点gm2/CL=15.81GHz,这个次级点频率是大于目标带宽0.5GHz的,而且大于30倍,理论上这个次级点不会影响你的相位裕度。

那么这个运放剩下来的的零极点就只剩下第一级的镜像极点,以及第一级输出端的右半平面零点。

右半平面零点的位置大致等于第二级输入管跨导gm2和补偿电容(Cc以及第二级输入管Cgd之和),考虑到Cc=0.8pF,以及第二级的超大偏置电流5mA(管子尺寸大,Cgd大),我猜右半平面零点的位置相比次级点要更靠近带宽。

建议把调零电阻加上,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遍历调零电阻阻值,总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