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的MOS管宽长比

楼主(2025-04-26):
电路、MOS管宽长如上图,3管和4管的Vds过大,导致5、6、7、8无法处于饱和区,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A:
偏置11u,ncascode 5.5u,nbias 11u,然后尺寸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11u,ncascode 5.5u,nbias 11u,然后尺寸给错了

保持长度不变,修改宽度吗?

楼主:
贴一张管子编号

贴一张管子的编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持长度不变,修改宽度吗?

你这输出电压太低了,可能不是尺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