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自学gmid设计管子size的方法时,dc results里没有gmoverid和selfgain

楼主(2025-04-26):
最近小弟在自学gmid法来设计nmos的尺寸,但遇到了一个问题:
dc仿真扫完design variables后,在results browser中打开dc参数,缺少了gmoverid和self_gain的结果,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决。

目前根据各种论坛和视频等,试过的方法:
1.直接在calculator里用OS取器件M0的gm,自己再改成gmoverid(会被报错,gmoverid没有这样一个parameter)

2.在setup→simulation files中添加.scs文件(“save M0:all”和“save M0.nch_ulvt_mac:all”均尝试过,依然没有出现,怀疑可能是mac管的问题?)

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们该如何解决?

小弟万分感谢各位的指点!!!!!

缺少gmoverid和selfgain

缺少gmoverid和selfg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再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是PDK里没有的话,我是不是能用OS(/M0,”gm")/OS(/M0,"id")以及gm/gds来分别近 ...

不是近似,就是这么算的

网友B:
啊,是PDK默认的管子DC参数中没有这两项嘛,要不你print一下DC operation试试,或者直接看一下OS里面是不是有gmoverid,一般OS是会直接有这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是PDK默认的管子DC参数中没有这两项嘛,要不你print一下DC operation试试,或者直接看一下OS里面是不是 ...

后面那个也尝试过了,OS选定器件里面也是没有gmoverid的,刚刚去print一下DC operating points,里面依然给出的是上面图里的这些数据

楼主:
对了,再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是PDK里没有的话,我是不是能用OS(/M0,”gm")/OS(/M0,"id")以及gm/gds来分别近似gmoverid和selfgain呢?主要担心会不准确

网友C:
这方法在工程上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近似,就是这么算的

太感谢了,小弟我先这么仿了。

之前主要是担心用gmro(gm/gds)来等效N28工艺的selfgain,会不会过于理想化(担心有别的的效应影响增益)。而且calculator会四舍五入所以更想找到对应的单一参数避免用公式,我之前就有14.98E9被四舍五入成15.0E9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在工程上不适用

那工程上目前主要使用的是哪种方法呢?小弟想学习一下,大佬能介绍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在工程上不适用

想詢問前輩在工作上是如何調尺寸的,以及presim是如何加入RC寄生的

网友(2025-08-26):
那selfgain应该如何表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