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压摆率仿真求助

楼主(2025-04-27):
我了解到有两种压摆率的仿真方法,一种是取阶跃响应从10%到90%的斜率,另一种是对整个阶跃响应求导后取最大值。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这个运放在上升沿还没达到90%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非线性响应过程,导致用第一种方法测得的压摆率比较小。那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网友:
个人理解哈:
在模拟领域,一个阶跃信号输入,输出先处于大信号工作状态(压摆,非线性建立时间),后处于小信号工作状态。压摆表征电压变化速率的上限,所以第二种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也想问,我的也是还没到达就非线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