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noRC指标不好,求助!

楼主(2025-04-27):
屏幕截图 2025-04-27  屏幕截图 2025-04-27  屏幕截图 2025-04-27  屏幕截图 2025-04-27  屏幕截图 2025-04-27  从左到右依次是前仿真(反馈电阻10K)后仿真RC*CC提取(反馈电阻10K)后仿真RC*CC提取(反馈电阻1K)后仿真noRC提取(反馈电阻1K) 版图,以上均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的仿真电路,工艺库smic.18 ,用的AC Gain&Phase的图形输出,负载电容应该取10p F的我这边调完忘改回去了,小白一枚,大佬们多多指点

问题1:该电路搭建是否有误?
问题2:反馈电阻为什么在同为单位增益的情况下不同电阻值大小带来的性能指标不同?
问题3:β>1的接法是否能够作为我的指标数据?(因为这种接法的数据比较好)
问题4:在单位增益下的数据为等效开环的数据,但是和我不外接电阻的数据差别较大(89dB 单位增益带宽27MHz 相位裕度78度)相差较大?
问题5:如图二,Phase曲线为啥是这样的?
问题6:相位裕度为啥到不了60度?(我最开始提RC*CC,我以为是寄生电容的原因,没想到noRC也是这样)

问题7:如何系统的学习和分析后仿真?

网友A:
ota内部结构什么样子的

网友B:
问题2:阻值大小会影响输出阻抗进而影响放大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a内部结构什么样子的

屏幕截图 2025-04-27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阻值大小会影响输出阻抗进而影响放大器的性能

好的谢谢宝哥回复

网友C:
norc 一般与前仿真差距不是很大。  你仿真model是否带上累死pre 这一类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c 一般与前仿真差距不是很大。  你仿真model是否带上累死pre 这一类的模型? ...

累死pre是?model没咋动过,所以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麻烦您细说一下捏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后仿noRC只是不提取走线的寄生,管子的寄生参数还是会提取出来的。现在你发现前后仿真有较大区别,就怀疑你前仿真的时候没有把管子本身的寄生参数(PDK会提供大概的模型)include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累死pre是?model没咋动过,所以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麻烦您细说一下捏

类似 pre的模型 和楼上说的一致。

网友:
跑个DC看下,管子的vth和前仿真有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