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reConsulant配置ip问题

楼主(2025-04-27):
我使用coretools配置usb ip的时候,生成rtl会提示缺少几个feature,coretools的界面如图1,参数都是可以配置的。我增加了缺少的feature后,界面多了一个预设,而且只能选择有限几个预设,绝大部分参数都没法配置了,如图2。多了一个select prime profile选择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呢?补充一下,我是想要跳过预设,不是预设没法选择。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USB的IP包吗?

网友:
不能选了,说明IP配置中,不能进行选择的配置是和你已经选择的配置是互斥的。

网友A:
If you click the arrow at the far right of the Select Prime Profile option, you will see a list of selectable profiles.
These profiles exist in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IP is installed. In order for them to be correctly listed, the path variable for the USB IP must be properly set in the manual.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HBMC:
Under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DESIGNWARE_HOME, there are folders such as bin, doc, iip, and vip.
In particular, the profiles are located in the directory:

$DESIGNWARE_HOME/iip/DWC_hbmx_ctl/2.10a-lca01/primeprofiles

You can find profile files such as:

From the GUI menu, you can select one of these profiles, modify it to suit your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even save the modified profile.

If the above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your experience, it may indicate an issue with the USB IP installation, possibly related to licensing or other problems.
If you can share the relevant IP files, I can assist you further with resolving your iss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you click the arrow at the far right of the Select Prime Profile option, you will see a list of s ...

good info, thanks

网友: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you click the arrow at the far right of the Select Prime Profile option, you will see a list of s ...

我增加了feature后变成只能选择预设了,我想更灵活配置IP,如图1中的样子,是我增加的feature出现问题了?

楼主: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呢

just share the IP and the forum can help you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