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wer Jazz H6 sub!端口如何处理?

楼主(2025-04-27):
该工艺在原理图中调用的symbol没有sub!端口

以默认方式(Layout XL)生成器件Layout,连线后跑LVS提示layout缺少source中对应的sub!端
问题:
***该工艺原理图中symbol怎么给sub!端电位?
以GF工艺为例,GF的symbol是带sub!端口的,通过sub!线互连,sub!端再通过一个subc器件连接到GND端口;
那Tower Jazz H6这工艺的symbol是怎么处理sub!的呢?
目前有个方法是,原理图中用aucdl view替换symbol view,aucdl view是带sub!端口的,直接连接到GND端口就相当于是给sub!端连接0电位,但这操作合理么?

网友A:
选中 inst 后,q 下, 看看有没有 填写 bulk 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 inst 后,q 下, 看看有没有 填写 bulk 的地方

没有的,只有不用symbol,替换成比如aucdl才会多出一个端口给sub电位

网友B:
换成spectre就有衬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spectre就有衬底了

正常用都是symbol,这种symbol换spectre、aucdl的操作是Jazz工艺、或者还有其它工艺的常规操作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用都是symbol,这种symbol换spectre、aucdl的操作是Jazz工艺、或者还有其它工艺的常规操作么?
...

我也很奇怪,问了嘴同事,回答我这工艺就得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奇怪,问了嘴同事,回答我这工艺就得这么用

那这工艺整的挺怪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