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这个LDO的小信号电路?

楼主(2025-04-27):
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个问题。我目前在学习一篇论文《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这篇论文的图4和图5有疑惑,如下图所示。其中,图5是图4的小信号电路。

对于图5中的其它模块,我都能理解,但我对模块gmf1有很大的疑惑——我在图4中找不到对应的器件,所以感觉gmf1是错误的。根据我目前的理解,模块gmf1应该对应图4中的M08,而且M08的栅极应该直接与输入管的栅极相连(即管子M01的栅极),而不是与管子M03的栅漏极相连。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帮我看看,指点我一下,多谢了。另外,我也上传这篇论文,再次感谢大家!!!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pdf

网友(2025-07-15):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A:
刚好最近看了这篇paper,我理解是这个gmf1不是单个管子的gm,而是一个等效出来的值,实际上包括了输入对管的gm以及M08的gm。这里的gm2也是等效出来的一个值,包括了M07, M05, M06这三个管子
另外,注意分析极性,这里gmf1是正的,恰好印证了前面输入对管(负)级联M08(负)得到的正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看了这篇paper,我理解是这个gmf1不是单个管子的gm,而是一个等效出来的值,实际上包括了输入对管 ...

赞同。
看了电路图,只是有一点,个人觉得gmf1=(-gm01)*(gm03)/(-gm08)。不包含M02的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
看了电路图,只是有一点,个人觉得gmf1=(-gm01)*(gm03)/(-gm08)。不包含M02的跨导。
...

是的,我可能表达有误。从开环的模型来看,vin是从M01(-gm1)经过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03(ro=1/gm3)再经过M08(gm8)作用到第二级输出,也就是功率管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
看了电路图,只是有一点,个人觉得gmf1=(-gm01)*(gm03)/(-gm08)。不包含M02的跨导。
...

您好mmkyy,是不是应该修改成gmf1=(-gm01)*(-gm08)/(gm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mmkyy,是不是应该修改成gmf1=(-gm01)*(-gm08)/(gm03)

你说的对, 你给的表达式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