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DC整体仿真输出为0v

楼主(2025-04-27):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反提了一个BUCK的片子,总仿结果为0,应该从那一部分入手呢?就是该去看那一部分的错误

网友A:
总仿真大概率就是0啊,得一个个的细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仿真大概率就是0啊,得一个个的细分啊

我的意思是就是输出电压为0V,想问一下我应该从那一部分入手排查错误

网友B:
几个主要的节点,EA的两个输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主要的节点,EA的两个输入什么的.....

看了一下软启动是对的,EA的VFB输入为0.因为DCDC的整体输出为0.实在是不知道还有啥模拟模块的节点需要关注了

网友B:
也看下EA的另一个输入啊

楼主(2025-07-02):
引用 网友B:
也看下EA的另一个输入啊

就是EA的三个输入,启动和BGR都有;VFB=0,因为整体VOUT=0。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C(2025-08-01):
从功率级倒推,你的时钟来了,能不能开上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功率级倒推,你的时钟来了,能不能开上管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