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XI VIP乱序和交织

楼主(2025-04-27):
请教下,如何用S家的amba AXI slave VIP,配制出read out of order和read interleave?尝试看文档配置了几个reorder的参数,配完没效果

网友:
看vip 文档 有的

楼主:
我按文档写的配置了cust_svt_axi_system_configuration和axi_slave_mem_response_sequence,但是没效果。没查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ID来实现的,你尝试更改不同ID,然后fork...join发送命令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2025-06-03):
你还得配置一下那个什么port cfg里面的reordering depth和data depth那两个变量,乱序和交织才会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