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分开的运放疑问

楼主(2025-04-27):
这种尾电流分开的运放有啥好处吗?哪里有介绍?谢谢各位

网友:
要的就是增益和电阻相关啊   不分开就只有两边都加电阻  牺牲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就是源极退化共源差分而已,把差分电阻变共模形式,虽然改善headroom,但噪声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5945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