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进行FFT分析不同采样点,为什么ENOB会差很多呢

楼主(2025-04-27):
FFT分析我用的相干采样,采样点1024的结果为什么会比256和512差别那么大呢,从图上看到1024采样点的时候谐波功率和噪声功率都变大了,正常来说不应该是噪声功率由于采样点数的增加,平均到每根谱线上的功率会下降,求助各位ADC大佬

网友A:
通过上面模糊的图1,2看到采样率设置不对,写的好像是1开头的。
看图3,谐波很大,如果是功能仿真应该没有噪声。谐波失真很大可以看下采样后的信号质量。如果怀疑工具问题可以导出到matlab分析。也可以加窗看下结果。或者提高仿真精度

网友B:
采样点设置和采样频率还有信号带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点设置和采样频率还有信号带宽有关系的。

信号输入频率与采样频率满足相关采样关系,设置质数个采样周期,保证不同周期的采样信息不重复,但这对于我增加采样点数使得ENOB下降严重的原因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蹲蹲蹲蹲蹲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上面模糊的图1,2看到采样率设置不对,写的好像是1开头的。
看图3,谐波很大,如果是功能仿真应该没有 ...

谢谢解答,图片确实有些模糊,但我采样率设置的确实是2.048M,您看到的1开头的那个是带宽的范围,所以显示了1.024M。谐波这个问题也是我没想明白的点,我调出来采样bootstrap开关后的波形可以看到逐次逼近过程的收敛状态是在LSB以下的,和256以及512采样点的波形没什么差别,按道理非线性失真应该不会这么大,我把结果导入到Matlab上去进行FFT分析结果也是有效位数比较差,谐波比较大;所以我当时有两个猜想,第一个是我电路结构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使用仿真器的问题,因此针对第一个猜想,我也有尝试过用verloga写的理想模块去替换SAR ADC里面结构,跑出来的结果依旧是这样,所以我也有猜测过是不是我的仿真器和仿真精度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突变结果,随着我设置的采样点数增加,一些仿真器误差积累过大导致结果不准确,我现在的仿真器采用的是APS的Conservation模式,按道理来说精度应该也不低,所以我现在也是没有方向,很疑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把仿真的step减小,再仿256个点,看enob会不会变差,如果变差了,说明情况确实差,你再去debug;你veriloga替代了哪些部分发现情况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仿真的step减小,再仿256个点,看enob会不会变差,如果变差了,说明情况确实差,你再去debug;你veriloga ...

我尝试了您说的办法,我把tran仿真的step调小到1p之后可以发现ENOB结果影响不大,图片一show大致下降了0.1bit。因为1024采样点的谐波功率谱以及量化噪声功率谱密度相比于256和512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信噪比下降ENOB发生突变减小,所以我去检查了SAR ADC的量化过程中产生的量化噪声判断是否存在非线性失真,通过第二张图可以看到最后量化过程收敛至LSB/2(这个是基本上是整个量化收敛的最大值,最小甚至可以收敛到LSB/4),因此1024采样点的量化噪声相比于256和512应该是处于一个量级,所以这也是我没想明白的点。然后那个用veriloga理想模型去替换,我主要是替换了采样开关模块,电容阵列切换的开关,比较器模块,我是把比较能影响整个SAR量化过程中导致非线性失真的模块进行替换,发现这个结果还是很差,所以我也有想过是不是我仿真器设置的问题,但也不确定仿真器是否需要进行什么特殊设置,我现在用的是APS的consertive模式,ADC设计的是14bit的,在ADC领域也不算特别高,现在就没什么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您说的办法,我把tran仿真的step调小到1p之后可以发现ENOB结果影响不大,图片一show大致下降了0. ...

你的频谱为什么会出现2根基频信号线?请把你的输入信号设置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频谱为什么会出现2根基频信号线?请把你的输入信号设置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

最前面的一根是直流的频谱线,因为virtuoso中进行FFT分析的时候会把直流的频谱线给显示出来,只有把SAR ADC结果放入matlab进行分析可以去掉直流量,我也试过将数据放入matlab处理,发现与virtuoso里的spectre处理结果相近,图片是我输入信号设置的截屏,我是采用相干采样的方式进行输入信号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图片确实有些模糊,但我采样率设置的确实是2.048M,您看到的1开头的那个是带宽的范围,所以显 ...

对于14bit的ADC 你用256/512/1024个点分析SNR应该都是不够的,其实可以尝试更多的点。还有可以对采样后,比较前的电压点跑fft,怀疑模拟输入电压的精度不够。如果还不行,先看下线性度问题,用ramp波一个个台阶看,这样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瞬态设置strobing parameters,把你准确采样点时刻保存下来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14bit的ADC 你用256/512/1024个点分析SNR应该都是不够的,其实可以尝试更多的点。还有可以对采样后, ...

我尝试了使用2048个点发现谐波还会进一步变大,导致ENOB还会下降一些,下降到四点多bits,因此我对比了下不同采样点的输出波形,发现1024采样点的时候线性度会变差,这个正常情况台阶之间电压差的变化是慢慢变大再变小,256和512采样点的输出波形与正常情况吻合,但是采样点变成1024后输出波形情况就不一样了,台阶之间电压差的变化在中间位置是一下变大一下变小,导致线性度下降很多,这也是导致FFT出来波形的谐波很大的原因。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改变电路结构,仅仅改变了采样点数,就会导致这样的变化,这三次不同采样点输入信号的频率分别设置为7*fs/256,13*fs/512,29*fs/1024;fs为采样频率,输入信号的频率也是差不多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让我很困惑,我贴了三次仿真的输出波形图片,红色为256,绿色为512,蓝色为1024

网友D(2025-06-22):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发现是增加的仿真时间中存在一两个周期没有完成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发现是增加的仿真时间中存在一两个周期没有完成转换

我最后发现是DAC转码模块的问题,由于上升下降时间的delay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中间态码值,所以设置DAC的参数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5-10-27):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发现是DAC转码模块的问题,由于上升下降时间的delay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中间态码值,所以设置DAC的参 ...

问一下DAC模块的上升下降时间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