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的MOS管宽长比

楼主(2025-04-27):
电路、MOS管编号、MOS管宽长如上,3管和4管的Vds过大,导致5、6、7、8无法处于饱和区,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对于3 4 管,I = (Vgs)*(Vds),所以为了减小Vds,你可以改变Vgs,即改变其栅端偏置电压来解决。
也可以调制M5 6的栅压让上下处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