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时工具把io的电压认成了core电压

楼主(2025-04-27):
IO上打了3.3v的电压text,跑drc时工具会把与其连接的net也认成3.3v,从而传到core内,会报Mx.S.11.b:VIAx-1,我把3.3v的电压标识删掉之后,就不会报了,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
1.IO上一定要标电压标识吗,这对数字芯片来说有什么作用?
2.除了去掉这个电压标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drc?

我尝试过给io上连出来的线打电压text,但是因为我标的电压小于3.3v,calibre最终还是按3.3v认的

网友A:
首先需要确认IO与core直连?那必须IO的工作电压与core一致,是低压就标记低压。如果IO是工作在3.3V,那是不能与core内部低压器件直连的。需要经过电平转换后连接。这样就是IO3.3V,电平转换后电压标记低压,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确认IO与core直连?那必须IO的工作电压与core一致,是低压就标记低压。如果IO是工作在3.3V,那是不 ...

感谢大佬,是直连的

网友:
个人认为跟你标注时用的voltage layer的优先级有关系。建议自己研究一下voltage recognition CAD Layer这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