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dongbu六端口DNW管子接法

楼主(2025-04-27):
dongbu六端口的DNW器件,跟S端接近那个端口应该怎么接呢,在版图中它又是哪个点呢?

DNW管原理图

DNW管原理图

楼主:
此外pmos是没有这个端口的,只有五个端口

网友A:
SUB就是PSUB接真正的地吧,P管没有嘛?P管不应该没有ISO才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就是PSUB接真正的地吧,P管没有嘛?P管不应该没有ISO才对嘛

它p管子的iso跟源端靠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就是PSUB接真正的地吧,P管没有嘛?P管不应该没有ISO才对嘛

pmos

网友:
剖面图呢,我感觉应该接vdd,和iso一样

网友:
p管的b和iso在一起了吧。sub应该接地吧,iso接高电位。发个版图的截面图看看,东部那个工艺。5045这个上我没看到有这个管子呢。

网友:
所以你N管是多了B,那N管的B直接接地就行吧,或者少数情况接S。你可以看看P管没有B端是不是默认和S或者ISO接一起了。
SUB不接地的嘛?我用的SUB都是直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