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Xcell不能match

楼主(2025-04-27):
使用Gate level提取时,使用PDK中的xcell和hcell,明明xcell里mim20_ckt的name,提取时却提示could not match any xcell name,
且Gate level与Transistro level提取的MIM 寄生电容一致,证明xcell没起作用
请问该如何解决?
————————————————X cell 如下——————————————————————————
pvar12ll_ckt*        -I -PCDEF
nvar12ll_ckt*        -I -PCDEF
pvar60_ckt*        -I -PCDEF
nvar60_ckt*        -I -PCDEF
pvar80_ckt*        -I -PCDEF
nvar80_ckt*        -I -PCDEF

mom_2t_ckt*             -I -PCDEF
mom_3t_ckt*             -I -PCDEF -INTRINSIC
mom_4t_ckt*             -I -PCDEF
mom_5t_ckt*             -I -PCDEF -INTRINSIC
mom80_2t_ckt*           -I -PCDEF
mom80_4t_ckt*           -I -PCDEF
mom120_2t_ckt*          -I -PCDEF
mom120_4t_ckt*          -I -PCDEF
mom200_2t_ckt*          -I -PCDEF
mom200_4t_ckt*          -I -PCDEF
mom_prim4t*             -I -PCDEF
mom_prim5t*             -I -PCDEF -INTRINSIC

mim1_ckt*        -I -PCDEF
mim15_ckt*        -I -PCDEF
mim20_ckt*        -I -PCDEF

————————————Hcell 如下
pvar12ll_ckt*        pvar12ll_ckt*
nvar12ll_ckt*           nvar12ll_ckt*
pvar60_ckt*        pvar60_ckt*
nvar60_ckt*        nvar60_ckt*
pvar80_ckt*        pvar80_ckt*
nvar80_ckt*        nvar80_ckt*

mom_2t_ckt*             mom_2t_ckt*
mom_3t_ckt*             mom_3t_ckt*
mom_4t_ckt*             mom_4t_ckt*
mom_5t_ckt*             mom_5t_ckt*
mom80_2t_ckt*           mom80_2t_ckt*
mom80_4t_ckt*           mom80_4t_ckt*
mom120_2t_ckt*          mom120_2t_ckt*
mom120_4t_ckt*          mom120_4t_ckt*
mom200_2t_ckt*          mom200_2t_ckt*
mom200_4t_ckt*          mom200_4t_ckt*
mom_prim4t*             mom_prim4t*
mom_prim5t*             mom_prim5t*

mim1_ckt*        mim1_ckt*
mim15_ckt*        mim15_ckt*
mim20_ckt*        mim20_ck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我把mim20_ckt打散,然后命名为xx,然后在hcell和xcell里添加一下? ...

可以是可以,就是你hcell和xcell里都得把你重名的单元写进去,并且你的xcell文件里的那种简略写法也不行,得写成xx* mim20_ckt -I -PCDEF

网友A:
首先先贴出你写的xcell文件,其次即使xcell文件没有问题,只有xcell文件也是不行的,还得配合hcell文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贴出你写的xcell文件,其次即使xcell文件没有问题,只有xcell文件也是不行的,还得配合hcell文件才可 ...

已更新xcell和h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更新xcell和hcell

看着格式应该没啥问题,你说的两个结果一致感觉你应该还是没有同时使用hcell的结果,如果你用xcell的同时没有使用hcell,两个结果应该就是一致的,就是你说的感觉xcell没有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格式应该没啥问题,你说的两个结果一致感觉你应该还是没有同时使用hcell的结果,如果你用xcell的同时 ...

现在没有识别出来的是mim20_ckt这个器件,看PEX日志,确实有warning:HCELL mim20_ckt* 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
我现在觉得跟我把MIM器件打散有关,用PDK里来的就可以识别,Gate level与Transistor level有明显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识别出来的是mim20_ckt这个器件,看PEX日志,确实有warning:HCELL mim20_ckt* not located or no ...

你打散了?打散肯定不行了,打散就没有区别了,打散了xcell就没意义了,你不打散用hcell+xcell分别跑gate级和器件级两种方式肯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散了?打散肯定不行了,打散就没有区别了,打散了xcell就没意义了,你不打散用hcell+xcell分别跑gate级 ...

是否可以这样,我把mim20_ckt打散,然后命名为xx,然后在hcell和xcell里添加一下?

楼主:
已测试,把打散后的mim重名,加到hcell和xce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