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f、fs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5-04-27):
大家好,请问我要进行sf、fs仿真,但我在设置工艺角的时候只发现了fnsp、snfp 请问这是sf、fs的意思吗。而且在电阻电容里都没有fnsp、snfp这两个选项

网友:
MOS分PN,所以才有FPSN和SPFN的区别。

网友:
没有这两个工艺角模型文件感觉跑不了sf fs

网友:
SNFP/FNSP就是sf/fs,电阻电容没有sf/fs是因为在建模时没有做这两个corner的模型。

网友:
f就是fast,s就是slow,MOS分n,p,所有有fnfp, fnsp 等等四个组合,有的给简略为ff, fs, sf, ss,你这里是只简略了全f和全s的情况。
至于电阻和电容,其实一个字母f/s,或者fast/slow,或者min/max就行了,但是做模型的人用了两个,那就双写的表示法,无所谓,ff就是快,ss就是慢。
当然,电阻也可能有多种类型,如果一定要对不同的电阻也考虑不同偏差方向,那可能光ff,fs等都不够,也许要更多个表示快慢的分量。也可以单独加每一种电阻的corner。
对MOS管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一般都是ff,fs,sf,ss,但是NMOS和PMOS也可能都有多种,真要全组合就不止这些了。
用蒙特卡洛仿工艺偏差可以近似覆盖各种不同偏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