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参数提取时报错

楼主(2025-04-27):
我在对一个最简单的反相器进行寄生参数提取时(DRC和LVS均通过),发生报错,CIW显示报错信息如下: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D0_noxref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arasitic_nwdio. Ignoring instance D0_noxref.

有无大佬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出错了,我现在没有搜索到相应的报错,感谢!

网友A:
看提示你是不是开了提取寄生dio的开关选项,然后错误是提醒你,说没有找到寄生dio的cellmap,你要不就是自己加cellmap要不你就看看是不是存在开关,如存在可以讲寄生dio的开关关闭不去提取寄生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你是不是开了提取寄生dio的开关选项,然后错误是提醒你,说没有找到寄生dio的cellmap,你要不就是自己 ...

你好,我是完全的新手,不知道dio指的是什么,另外PEX的设置我都是跟着网络上给的教程来的,你说的这个关闭提取寄生dio的开关具体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完全的新手,不知道dio指的是什么,另外PEX的设置我都是跟着网络上给的教程来的,你说的这个关 ...

dio就是上面提到的寄生二极管,开关在用的rule中,你可以打开rule然后搜索一下parasitic的关键字,看看是否有一行的开头是用define定义的,如果有就可以把YES改成NO,最好从文件的开头搜索,一般开关都是在文件的上部分接近开头的部分,parasitic关键字可能会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就是上面提到的寄生二极管,开关在用的rule中,你可以打开rule然后搜索一下parasitic的关键字,看看是 ...

我查看了rule文件,Define里面和parasitic相关的开关都是FALSE欸,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打开,还是会报错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rule文件,Define里面和parasitic相关的开关都是FALSE欸,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打开,还是会报错欸 ...

应该是线路的开关打开了,你把线路上的symbol的开关关闭,现在就是两边没有对应起来,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路的开关打开了,你把线路上的symbol的开关关闭,现在就是两边没有对应起来,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

请问这个线路的开关又是在哪里打开关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线路的开关又是在哪里打开关闭呢

选中symbol按q编辑属性,属性里你看他设置开关了吗?如果线路的symbol没有设置关闭寄生的开关,那就只能把rule里的关于寄生dio的开关打开了。两边只要保持一致就可以,或者你要找不到线路symbol的开关就把q后的属性贴图帮你看一下。

网友:
ERROR: The pins/properties section of device "pnp9 _pbody_esd 3t" is not specifed correctly

网友:
ERROR: The pins/properties section of device "pnp9 _pbody_esd 3t" is not specifed correctly我也遇到这个,smic的工艺不知道咋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symbol按q编辑属性,属性里你看他设置开关了吗?如果线路的symbol没有设置关闭寄生的开关,那就只能 ...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说的symbol属性页面,我的理解是打开整个反相器对应的symbol后按q看属性,但又感觉不太对,你说的这个symbol是这个symbol吗,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说的symbol属性页面,我的理解是打开整个反相器对应的symbol后按q看属性,但又感觉不 ...

你原理图中的pmos,nmos的属性,看你的错误可能只有pmos有,反正两个器件都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中的pmos,nmos的属性,看你的错误可能只有pmos有,反正两个器件都可以看一下。 ...

这个是NMOS、PMOS的属性,没发现有什么parasitic有关的开关之类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NMOS、PMOS的属性,没发现有什么parasitic有关的开关之类的啊

看着你的图,属性里确实都不太像,你会导原理图的网表吗?把导出后的网表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的图,属性里确实都不太像,你会导原理图的网表吗?把导出后的网表贴出来看一下。
...

你好,我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相器导出的网表如下,这里面有什么信息吗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EXG
* Top Cell Name: INVBN_11_8
* View Name:     schematic
* Netlisted on:  May  5 14:44:25 2025
************************************************************************

*.BIPOLAR
*.RESI = 2000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
* Library Name: EXG
* Cell Name:    INVBN_11_8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INVBN_11_8 A GS VS Y
*.PININFO A:I Y:O GS:B VS:B
MNM1 Y A GS GS n18_ckt W=900n L=180n MR=1 NF=1
MPM1 Y A VS VS p18_ckt W=1.25u L=180n MR=1 NF=1
.EN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相器导出的网表如下,这里面有什么信息吗

*********************** ...

看你这里的网表里面也没有dio信息,你rule里提取dio的开关也没开,出现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你提取寄生时用cellmap文件了?如果用了把cellmap的文件也贴一下,还有就是你的库管理列表中有没有同时存在同一厂家的两个pdk库,有时候同时存在两个库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里的网表里面也没有dio信息,你rule里提取dio的开关也没开,出现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你提取寄生 ...

cellmap是我自己编辑的:
((p cap c)
  (analogLib cap symbol)
  (
    (MINUS)
    (PLUS)
  )
)

((p res r)
  (analogLib res symbol)
  (
    (MINUS)
    (PLUS)
  )
)

网友:
引用 楼主:
cellmap是我自己编辑的:
((p cap c)
  (analogLib cap symbol)

你的cellmap只有这两个东西肯定是不全的,你先把pmos和nmos的cellmap加进去看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把寄生二极管的也加进去,这样错误的问题应该能解决,如果pdk提供cellmap可以直接用pdk提供的,一般工艺也会提供的,但是即使错误可以解决但是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奇怪,因为你线路和版图都没有提取,那这个寄生dio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