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楼主(2025-04-27):
我正在做一个CPPLL,目标锁定频率是7.2G
在验证他锁定的过程中,发现应该要锁定的时候Vctrl却持续缓慢地增加,导致无法锁定。我用matlab计算环路带宽是400k,相位裕度是52°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位大佬,已经卡了好久了

Vctrl

Vctrl

锁定频率变化

锁定频率变化

网友:
排查电路功能问题的话,400kHz大概率是要十几us锁定,或者你把tran的精度和步进设置短点看看

网友:
6us时间不够长

网友:
仿真时间不够,VCO的最高频率不能达到7.2G....

网友:
检查一下1.VCO频率是否已经稳定,比如一些dc点是否已经settle完毕;2.是否有其他原因导致VCO频率变化,例如温补模块

网友A:
PLL是锁相,锁相后频率自然就是目标频率,但是频率对了,不代表已经锁相了。
从你的现象上看,频率是接近7.2G了,但是vctl电压反而在增加,这个也是一种合理想象。
可以确认下这个时候PFD信号的相位关系,从vctl的电压缓慢增加看,大概率还是ref超前,没有达到锁定状态。然后现在频率又非常接近锁定频率,相位调整就会非常缓慢,需要等这个状态的相位差足够大改变PFD输出状态,之后应该很快就能锁定。可以再等等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是锁相,锁相后频率自然就是目标频率,但是频率对了,不代表已经锁相了。
从你的现象上看,频率是接近7. ...

请问您,如果时间足够长后就算能够锁定,是不是也说明环路参数或者哪有问题呢?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电荷泵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电荷泵的问题

请教一下电荷泵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

网友C:
我看论文里很少用cppll做这么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如果时间足够长后就算能够锁定,是不是也说明环路参数或者哪有问题呢?
...

如果时间长能够锁定,那说明环路参数是正常的,时间长主要还是相位关系,有的pll的设计里面会对锁定的初始相位关系进行处理,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D:
可否分享一下VCO架构
另外CP的什么问题导致最后失锁,是CP电流有抖动吗?猜测你的CPPLL应该有一些额外的快速锁定的功能。

网友:
大概率是CP电流没有建立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论文里很少用cppll做这么高频

是的,其实我做的是一个SSPLL,CPPLL只是其中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电荷泵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

我个人认为是时钟馈通太大了,因为我当时为了电流匹配良好把开关管设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分享一下VCO架构
另外CP的什么问题导致最后失锁,是CP电流有抖动吗?猜测你的CPPLL应该有一些额外的快 ...

VCO就是传统的classF23 VCO加了一点小改动,

CP我个人认为是时钟馈通太大了
你猜测得很对,这个CPPLL只是用来辅助锁频的,我实际做的是一个SS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