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relaxation Oscillator减小栅极的电容引起的电流影响

楼主(2025-04-27):
最近在复现一篇relaxation Oscillator的论文,振荡原理比较简单,但是我在复现过程中发现与理论情况相比,RC回路的电流一部分会流向比较器栅极,由于栅电容影响,在10.5M振荡频率下,流过栅极的电流较为明显地影响了我原RC电路,导致与理论相比频率降低,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小在tran过程中流过比较器栅极的电流,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尽量减小比较器的输入mos的W值,请问还有一般性的解决办法吗来减小tran过程中栅极的电流吗?

楼主:
这个是我仿真过程中的测试结果,其中白色和红色是没有接入比较器的结果,约为47ns,(1/10.5M/2),紫色和绿色是接入比较器后的结果,约为60ns。

楼主:
这个是论文的电路结构,论文分析中没有谈及到流向比较器的电流

楼主:
请问大家有思路吗?

楼主:
请问,是栅极直接串电阻吗?

楼主:
我尝试直接栅极串电阻的话,串小了,效果差,串大了,比较器反应速度下降很多,甚至会延迟超过一个周期

网友A:
本质上是比较器的Cin太大。使用cascode减小输入管的密勒效应,或者添加中和电容抵消Cgd的影响。如果功耗有裕度,那加一级跟随器做隔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比较器的Cin太大。使用cascode减小输入管的密勒效应,或者添加中和电容抵消Cgd的影响。如果功耗有 ...

感谢你,确实是输入的电容太大,不过我没有改变比较器,我改变了外面的RC电路的电容,让外部电容更大,就能有比较好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