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文中简单和复杂的传递函数从何而来

楼主(2025-04-27):
如题,请问各位前辈,一般论文里这种传递函数怎么来的嘞
是简单的手算吗,复杂的计算机算吗
手算就这个地方可以给个实例吗
然后我听说计算机算是用matlab,但是没进过组,不大了解,请问实际是用什么工具进行计算呢
就算用matlab暂时好像也没什么思路
只用Matlab做过滤波器,但是那个是比较简单,写进去传递函数,直接画幅频曲线就没了

谢谢了

网友A:
1)KCL,KVL 方程,人力推导或Matlab 符号求解;
2)自己掌握的戴维南等效,Av=G*Rout,零值时间常数法等简化或分析及理解DC gain,零极点位置及变化。

网友:
列KCL,KVL其实就是让MATLAB解方程

网友B:
不用kcl和vcl的。
这种都是手算,最终公式也是简化后便于设计的结果。
具体怎么算,首先你得学习TTC、GFT理论,然后理清楚开环极点和闭环(共轭)极点的关系。
最后matlab解kcl也是要会的,因为要靠它来检验你的手算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CL,KVL 方程,人力推导或Matlab 符号求解;
2)自己掌握的戴维南等效,Av=G*Rout,零值时间常数法等简化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kcl和vcl的。
这种都是手算,最终公式也是简化后便于设计的结果。
具体怎么算,首先你得学习TTC、GFT理 ...

学习了,我去搜索一下相关的理论,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