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直观快速的理解阻尼因子还有自然频率呢,尤其是放在电路当中怎么直观理解呢

楼主(2025-04-27):
最近在看补偿理论的论文,其中一个是参数是damping factor
也看了一点点自控的解释,但是感觉还是不是很直观
请各位大佬指路

网友:
其实就是Q倒数的另一种表达。
阻尼也是字面意思,阻碍震荡的电阻因子,好比电感上串的电阻大小。阻尼因子越大越不容易震荡,一般用来评估共轭极点的分裂程度,一旦阻尼因子过小,两个共轭极点一重合就是震荡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