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路的电阻选取

楼主(2025-04-28):
了解到实际中偏置电路的电阻一般用的是rpposab和rppo,那我可以使用圈出来的这个rnwaa电阻吗?因为测试了一下感觉跑pvt目前是这个整体来说好像更好一点更好满足指标要求

网友:
相比POLY 电阻,nwell 电阻精度不高,集成电路中一般用在BG中,主要用负温度系数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