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LC VCO设计问题

楼主(2025-04-28):
在设计VCO时,首先需要对谐振腔进行设计,假如我想做一个25GHz的VCO,那么要怎么确定谐振腔电容电感尺寸呢?(MOS的寄生电容对谐振频率的影响要怎么考虑进去呢?

网友:
主要由L决定,因为L不可能无限小,考虑Q值会恶化。所以一般25G的VCO,普通的spiral的电感的话,要有好的Q值,估计L也就在250-300p左右吧,还得考虑你的FTR。至于寄生,你早点替换到后仿或者用rf管子就能大概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