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替换网表怎么操作?

楼主(2025-04-28):
综合给了一个新的网表,让我在innovus里替换一下网表,这个怎么操作?目前查到一个ecoDesign命令,看描述好像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ecoDesign old_design.enc.dat design_name eco.v.gz
看需要增加一些选项

网友A:
综合给了一个新网表?那你用init_design吃mmmc netlist打开就行了
ecoDesign是给你eco用的,你这看起来不像是eco

网友:
替换不了吧,对比重新综合和之前网表改动了多少,不多的话可以按照eco做,多的话还是重新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给了一个新网表?那你用init_design吃mmmc netlist打开就行了
ecoDesign是给你eco用的,你这看起来不像 ...

就是让我做eco,只改动了一个port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