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与M1的FOLLOWPIN显示短路

楼主(2025-04-28):
  在使用ST的130nm工艺做小模块时,verify_drc发现全部std cell与METAL1的FOLLOWPIN电源线显示短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看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看做了没?

你好,是做了globalNetConnec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看做了没?

你好,刚刚检查发现确实是globalNetConnect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看做了没?

解决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