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对电源打正压会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5-04-28):
芯片中地对电源打HBM,内部产生的电源对地会导通,请问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定位方法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晰啊,电源到地短路了吗,还是测试hbm发现有通路

网友:
ingaas 照亮点 或者delayer 去层看哪个器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晰啊,电源到地短路了吗,还是测试hbm发现有通路

受损比较小的VIN的电流比正常要小几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