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相位裕度先上升再下降的原因

楼主(2025-04-28):
图示是我搭的一个运算放大器,运放中每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但是这个相位为什么会先上升再下降讷,是哪里存在一个零点吗?我调节管子的时候,是将次极点再GBW以外调节的,为什么会出现相位这样子变化的情况呀?恳请大佬赐教!!!

网友:
看着像米勒补偿产生的右半平面零点,补偿电容上串个电阻看看

网友:
负阻和正阻大小不匹配

网友A:
负阻太大了,都成迟滞电路了。确保NM9的电流小于NM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阻太大了,都成迟滞电路了。确保NM9的电流小于NM7

哦哦好,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