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仿真求助

楼主(2025-04-28):
最近正在学习SAR ADC的设计,从咸鱼上买了一份异步10位20M的SAR ADC电路,全差分结构。设计文档中显示仿真有效位数可以达到9.8bit,但是自己仿真有效位数很低,仿真设置的和文档中一摸一样,使用的是spectre仿真器,也设置了相干采样,开始时间也选在了输出稳定的时刻,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是不是哪里仿真设置出了问题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自己仿真的结构

自己仿真的结构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文档仿真结果:

文档仿真结果

文档仿真结果

网友:
您附圖第一筆sample residue 就 > 1 LSB...先釐清residue 是否都<1LSB 吧

网友A:
大佬买的时候有工艺库吗

网友B:
很奇怪,输入频率比输出还高,是怎么弄得,采样率和输入频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
蹲个答案

网友C:
你应该是输入频率与你作FFT的信息没对上

网友:
看上去是信号给太大,超出量化范围了。回退一下信号幅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输入频率与你作FFT的信息没对上

我把补充了仿真设置截图,您看下,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输入频率比输出还高,是怎么弄得,采样率和输入频率分别是多少? ...

采样率设置的是20M,输入频率按照相干采样用的是20M*61/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买的时候有工艺库吗

带着180nm的工艺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率设置的是20M,输入频率按照相干采样用的是20M*61/128

你看你输出明显跟输入不一样,按道理来说输入输出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输出是阶梯状的正弦波,你现在这个算出来刚刚满足奈奎斯特频率,也就意味着一个周期采样点只有两个,你看别人的一个正弦周期采样点有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