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lock_opt -only_psyn阶段utilization达到101.58%,导致工具中断

楼主(2025-04-28):
新手小白求助,如图所示,我在做模块级PR时,在clock_opt -only_psyn阶段优化不下去,提示utilization超过101.58%,工具优化不下去,停止了优化。我查看了下log,该步骤时在set_fix_hold后运行clock_opt出现的,在set_fix_hold之前运行了一遍clock_opt,timing未收敛,utilization为73%左右。

网友A:
看着像是buffer 插爆了。做完一轮clock_opt后 timing vio 很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buffer 插爆了。做完一轮clock_opt后 timing vio 很严重吗?

timing一直停留在-0.2左右收敛不了。22nm的库,900Mhz

网友A:
place_opt完setup的qor是多少呢?然后cts完以后clock skew有多大?这个0.2 ns vio是hol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_opt完setup的qor是多少呢?然后cts完以后clock skew有多大?这个0.2 ns vio是hold吗?
...

place_opt结束,setup的qor最差是-0.05。
cts后的clock_skew是0.053。
0.2ns是在优化hold的过程中出现的,应该是hold,运行前的脚本在图一。前一步clock_opt 结束的qor是-0.26,图二。

网友:
常规来说整个pr的uti增加都不应该超过10%,73%都能爆是sdc或者cts的option设置有问题。比如不需要修或者setup hold不能同时满足的path让工具修,因为工具默认要优化掉最差路径才优化次差路径,如果最差的本来就fix不了你还让工具fix那肯定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