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知道virtuoso里面的dac_8bit_ideal怎么用的

楼主(2025-04-28):
这个东西是这么接的吗,我想要输出一个6位的信号,接了之后没有输出,而且这东西没有时钟控制,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输出。。。

网友A:
q一下,里面vref/tdel/trise/tfall/vtrans全部参数都要设置。

dac只要输入的数据跳,输出就变,不需要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里面vref/tdel/trise/tfall/vtrans全部参数都要设置。

dac只要输入的数据跳,输出就变,不需要时钟 ...

谢谢,基本上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