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5-04-28):
在进行LDO的STB仿真的时候,发现在一些corner下面,波特图的起始相位是180,有些却是-180。这个我能理解,180和-180其实都表明其是负反馈。但是最后在gbw附近相位却都是80度。这意味着从-180度作为起始点的相位会越过0度再到80度。相位过零点时,增益还比较大,理论上这种波特图会不稳定。但是这个项目瞬态仿真完全没有震荡的现象,流片实测也没有问题。问过一些做模拟的朋友,回答应该是仿真软件问题。 想请问一下大家的看法。

波特图

楼主:
挑了一个工艺脚加瞬态噪声跑的上电瞬态仿真

网友:
对这种相位从-180开始的corner,设置更小的gmin仿真试一下,看看还是这样的结果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很多次这种问题,有些corner不仅相位裕度仿出来有问题,而且增益曲线突然像被X轴镜像了一样(dc增益成了负的),但是我检查直流工作点和瞬态没有问题。

网友A:
stb的相位初始偶尔是会不准确,一般用ac去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b的相位初始偶尔是会不准确,一般用ac去检验。

还是要加iprobe吗?ac小信号电压给多大啊?1V?

网友(2025-07-03):
楼主解决了吗?仿真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